数据存储区和程序存储区

楼主(2009-02-21):
程序中需要定义一个字库,下面代码我目前使用的方式,
#pragma romdata txtCode=0x1b000
rom unsigned char SnNumberCode[]={"20081234  "};
//还有其他字符图画定义
#pragma romdata
把字库定义在了程序存储区。
我想问的是,这个是不是不能定义在数据存储区?如果定义在数据存储区是不是每次掉电时就丢失了?谢谢!

网友A:
你的理解不错

数据区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易失性存储器,即MCU的内存,掉电后数据消失。另一个是非易失性存储器,即MCU的EEPROM,掉电后不消失。但并不是每个MCU都有EEPROM。
一般的常量都放在程序区。

楼主:
我用的18F6720有EEPROM

我用MCU是有EEPROM的,同时我还扩展了外部数据存储芯片24LC515。当前程序里读取写入外部数据存储空间时用的I2C,过程很耗时。我想问如果我想把数据库定义在MCU的EEPROM,是不是直接将romdata改成udata就可以了?即,
#pragma idata txtCode=0x1b000
unsigned char SnNumberCode[]={"20081234  "};
//还有其他字符图画定义
#pragma idata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

如果要定义在MCU自带的EEPROM内也是可以的,但字库不能大于一页的大小,对我的应用不满足要求。而直接定义在程序存储区好像就没有一页大小限制的问题。

网友A:
你看看数据手册

EEPROM一般是1K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