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芯片可否通用?

楼主(2009-02-21):
我写了个16F74的C程序,烧写后可以正常运行。

然后我又写了个16F877A的C程序,完成同样的功能,

烧写后插到16F74的座上,不能正确运行。

我看到数据手册上两种芯片的管脚完全一样,

那为什么运行结果不一样呢?

我就是让PORTD和PORTC循环输出高低电平,

驱动LED闪亮。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请看这两个CHIP的手册

很多局部模块的代码可以通用,但不代表他是完全一样的,一般都不太可能实现你上面的想法,特别是这两个芯片本来就差异比较多。。。

网友B:
两种芯片可否通用

要把这两种芯片的资源看清楚,然后把程序部分与硬件有关的资源查看二者的不同点找出来,更改相应的程序才可以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