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6模拟量信号判断有技巧吗

楼主(2009-02-22):
我有个设计,一个引脚需要用作档位状态开关来判断,三档四个状态。每个档位上有大小不等的电阻,开关打到不同的档位就有不同的电压值,分别为5V、3.1V、2.5V.判断状态的话,是不是把这个引脚定义为模拟量输入,模数转换后,读出的数据与对应电压的数字值比较大小。如果3.1V这个档位,就看模数转换后的值在4.9V和2.5V对应数字值之间,如果是在之间就是3.1V这档,如果不是,再和其它值比较。有没有其它判断方法?谢谢!另外如果用MCLR这个脚用作判断现在的信号是方波、高电位、地点位,程序怎么写比较好?

网友A:
比较器
或者ADC

网友B:
既然测电压,就用AD啦

当心要有一定的容差,否则很难判断。
MCLR做普通输入口时,注意电压不能出现负电位,及超过5.5V的高电压,程序和普通输入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