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开始学PIC单片机,怎么学?前辈们请指教

楼主(2009-03-01):
  我涉及的PIC单片机型号是PIC16F877A,前辈们暂时先不要讨论它的好坏呵呵。。。米办法,用到了就要学的。我该怎么着手学。我以前只用51单片机而且还用的不是很好。呵呵。。。现在又来个这样的单片机,我的同时学了。
   首先是不是要掌握PIC单片机的C语言,我也没资料,前辈们谁有可否恩赐哦?
   我在看一本关于PIC系列单片机的应用,但感觉不实际,准备买个这个型号的单片机的开发板,最好能带液晶和语音控制的。资料齐全的开发板。不知哪位前辈可以给出点好的意见。
   晚辈急需你们的指导的!希望前辈们有空的时候多给我点帮助。

网友A:
PIC单片机开发环境、工具术语简介

MPLAB IDE:Microchip官方编译调试环境,集成有文本编辑器,汇编编译器,软仿真调试器,还能够连接多种仿真器,在线调试器,烧写器等。
ICD、ICD2、ICD3:一种低成本在线调试器、烧写器,可直接跟用户板连接,可在线调试一些具有DEBUG模块的芯片等。烧写型号包括所有MICROCHIP出品的FLASH型单片机,EEPROM,KEELOG等。
PIC KIT2:另一种更低成本的在线烧写器、在线调试器。烧写速度快,可烧写型号与ICD类差不多,但需KIT2软件支持,在MPLAB中支持的型号不多,可调试的型号也不多。
PICC:支持MICROCHIP PIC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器,目前中档常用的有HITECH公司的PICC,支持中档,低档几乎所有型号的单片机,这个编译器需要收费使用;高档单片机的主要C编译器为MICROCHIP公司自己根据GCC公开源代码改写的PICC,而且18,24,32,dsPIC系列的编译器各不相同,公司网站上有免费全功能试用版,到期后只要删除重装即可。这些编译器都可以嵌入MPLAB IDE集成开发环境,可自动调用。

楼主:
。。。。

  还有个问题,编译软件是MAPLAB-IDE V7.5吗?我看了一些资料有好多编译软件都不是这个?

网友B:
是的,编译器不止一种。

不过微芯官方的就MPLAB-IDE,目前的版本是8.15a以上,你可到www.microchip.com去看看。

网友C:
如果用ASM,那么MPLAB内带的ASM编译器就可以

如果用C,那么需要在MPLAB上外挂例如PICC这样的C编译器

楼主:
前辈们讲一下学习方法可以吗?

网友D:
搞一个DEMO板,搞一个调试器

如果是公司出钱。你就不要多想了,随便买,怎么也不会超过1200。如果是自己出钱,去搞一个ICD2或者PICKIT2,搞一个DEMO板,上TB的话便宜货很多。弄一本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如果要学PICC,也是看这本书的C语言部分,至于电子文档,这本书的C语言章节网络上到处都是。
我这里也有朋友闲置的一个PROICD2 LE要转让,不过价格肯定比TB卖的150到250的ICD2贵,这不是我说了算的,有兴趣你可以发站内信给我。

网友E:
单片机初学问题

    第一步:看看数据手册,关键是CPU、储存器结构、指令(用C的话了解就可),其他外围功能先了解大概;
   第二步:搞个demo、开发工具开发环境对着例程玩玩,最好是官方的套件稳定、可靠不走弯路,多留心官方的应用笔记;
   第三步:做自己的工程。如果是用c的话还要熟悉编译器手册,至少要浏览一遍。
   整个过程手不离数据手册。至于那些外围功能到了编程才细细琢磨。第一个工程做完了再回头看看数据手册,这个MCU就基本上在你手里玩转了,下次做工程就看你的**力决定是否要看手册。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简单的方法。

楼主:
很感谢谢前辈们了,

ICD2 PICKIT2 PICC 这些术语都是指的什么呀?编译软件???

楼主:
谢谢了!很是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F:
上这個网站看看,應該能帮到你

http://www.pic16.com/

网友D:
PICKIT2支持877A。ICD2也支持。

网友G:
MPLAB-IDE软件使用说明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写的ICD2使用说明书,其中有项目实例、常见问题解释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由于时间关系及各种原因,难免存在错误,请大家指出错误及修改意见,我们将根据大家的建议不断整理完善资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420168886.pdf

网友G:
请到这里下载吧

上传限制不能上传文件,请在此下载
    http://www.youmcu.com/DOWNLOAD/data/mini-PRO%20ICD2系列说明书.pdf

 相关链接:http://www.youmcu.com/DOWNLOAD/data/mini-PRO%20ICD2系列说明书.pdf

网友H:
感慨,做mm就是幸福啊~

网友C:
呵呵,LS的,现在有很多方法帮助男人实现类似的愿望

网友I:
呵呵,ls的ls 比如说ls...

网友J(2009-03-31):
呵呵

费那事干嘛啊~~~ 找个男工程师 一带 就行

网友K:
所有的单片机都是一样的学法。

有哪些资源、每个资源怎么用、应用条件、开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