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520老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复位?

楼主(2009-03-02):
PIC18F6520老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复位,从那几个方面查起?WDT未用

网友A:
电源查找

从电源查找

网友B:
对,从电源找起

楼主:
运行时间大概在5-10分钟

网友C:
有没有查表?程序调用有没有多过堆栈数

看起来是程序溢出,或堆栈溢出。

楼主:
问题锁定在一个读几十个字节的EE函数里。

楼主:
谢谢各位,郁闷了一周,问题解决了,函数发生变量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