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32GA000能否使用C30的DSP库函数?

楼主(2009-03-06):
看了下dsPIC30的指令集和PIC24F的指令集是完全一样的
照道理C30的DSP函数24应该一样能用
不知道是否是这样,偶试试看~~

网友A:
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PIC24F无dsp相关指令,
dsPIC30有dsp相关指令.

网友A:
24F,应该不能使用

  24F,应该不能使用.

dsp.h的说明:

The software supplied herewith b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the "Company") for its dsPIC controller .

是for its dsPIC controller.

楼主:
都是83条指令瓦

咋没发现什么区别呢 幻想着~~
希望能用 想用这个做音频的频谱分析

网友B:
试一下撒

网友C:
PIC24没有DSP引擎。

网友D:
指令集就不一样
C30是给 DSPIC30、33系列专用的,DSP部分也是只有DSP内核的才能用。
PIC24,根本无法运行,这不是软件程序的问题,而是PIC24内部根本没有DSP单元。

网友E:
PIC24没有DSP核

DSP的库函数用到了DSP指令如MAC,MPY,SAR等, PIC24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