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器件工作在3.3V下,I/O口可以接5V电平信号吗?

楼主(2009-03-07):
5V的器件(比如18F452)工作在3.3V下,I/O口可以接5V电平信号吗?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另外,ICD2调试3.3V的器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接受5V的信号脚 一定要加 限流电阻

网友B:
5V的器件工作在3.3V下

接10K的限流电阻就可以,ICD2调试3.3V的器件需要注意设置brown out reset sel.在brown out at 2.2V

网友C:
看IO的电气特性,

对于PIC,3V系统下,输入状态下很多时候没有R也能直接接5V,但输出不行。

楼主:
没有R能行吗?

没有的话,5V电平不是直接通过二极管连接到3.3V了吗?

网友D:
直接接没问题

网友C:
呵呵,不是所有的IO都能接的

要那种没有上拉保护二极管的才可以,否则就。。。

过去有人用这种方法烧IO加密

网友E:
许多IO口没有钳位二极管的,注意一下,很多不能接。

比如J系列的大多数没有IO口钳位二极管,16F877A也没有,还有MCLR复用的I口也没有。

网友F:
输入状态下很多时候没有R也能直接接5V

对于PIC,3V系统下,输入状态下很多时候没有R也能直接接5V;那么,可以推论,5V系统下,输入状态下很多时候没有R也能直接接7V?

网友C:
TO LS

请看7楼的回复。

如果没有那个上拉的二极管,那么5V系统下,接7V一般也是可以的。

网友G:
切,有没有嵌位二极管用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那个嵌位二极管是保护CMOS输入端的,要是没有它
你整天摸人家IC的腿,早ESD挂掉了

网友C:
LS的,还是有不少IO是没有上拉二极管的

那个二极管虽然对ESD有点用处,但ESD保护应该还不是主要依靠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