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ewuyi

楼主(2009-03-14):
一个类似于PLC工业控制的单片机项目,

牵涉到485接口MODBUS通信,液晶显示,菜单查询,语音报警,
各种传感器检测,输出参数报警值设定,报警检测,继电器输出控制,

以及一些对控制方面的其他要求,(例如一台主控控制很多从控,控制动作顺序可由用户设定,有点类似PLC),
还要实现多台设备之间的语音通话线路选择(对等或者广播方式),
还要提供上位机查询功能,

总之一大堆要求.

人家要求两个月(业余时间)搞定,我绝对不可能,虽然单项功能难度都不大,但是杂七杂八的要求不少,而且作为工业上用的东西,不是是搞出来就行,还是要进行严格的测试,那一个环节都不能有问题.

请教yewuyi以及各位熟悉的高手,对没做过类似项目,但是项目要求的基本技术没有问题的人来说,业余一般要多长时间?

网友A:
一个人可能要4个月以上

考虑到连设计文档都没有。这样的项目不接为好,没有需求文档或者不愿意提前提供稍微完备的文档,是用来扯皮和推卸责任最好的办法。

楼主:
有需求文档,但是比较初步的需求,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确

有需求文档,但是比较初步的需求,有一些地方不太明确.

我也三个月时间吃紧,四个月比较合适

网友B:
如果做到可以量产的状态 ,1年是保守的估计。

这个俺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没做过:多台设备之间的语音通话线路选择(对等或者广播方式)。

如果控制逻辑比较简单,不需要做PLC的解释语言环境,业余时间比较多,那么6个月是最保守的估计。

楼主:
这是别人接的一个项目

这是别人接的一个项目,说没时间做,想让我帮忙.

另外,语音通话线路选择其实是简单的东西,就是485通信实现语音通话的线路选择,

可以选择某一台子站,或者广播到某一部分子站,和对讲门铃差不多.

其实想象是不少东西,传感器信号有10-20mA电流,频率信号,电压信号,开关量等.

基本的都是简单的东西,就是要求的业务逻辑比较多.

网友C:
我也做不来。

多个人做,还需要配合,两个月也搞不定。

楼主:
是啊

谢谢各位.
两位版主都说了这么长时间不易搞定,
我好跟人家说了.
看来找我接手的人是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