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F的编译器有点癫狂??

楼主(2009-03-16):
从上一层函数代入的数据,到这个函数里面会变化,why?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delayms=1ms  of 24Mhz osc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time;i>0;i--)
    {
        j=490; //160
        while(j--);
    }
}
这样一个函数,time有时候会出错,会是什么原因?
从上一层函数带入的数据,到这个函数里面会变化

网友A:
程序写法就值得商榷。。。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time;i>0;i--)
    {
        j=490; //160
        while(j--);
    }

i是无符号的,但你写i>0,又隐含着认为带符号,这本来就是BUG了把。。。

网友B:
我倒是觉得你犯了函数多重调用的毛病

  不要一开始就怀疑别人编译器,先怀疑自己吧,要是有这么浅显的错误也能混这么多年,那江湖也也太好混了。建议将你的这个函数搞成可重入函数。

网友C:
LZ是在蒙我们吧

楼主:
这是我同事写的代码,出问题了,我一时半会解决不了

财到这里寻求答案的

网友D:
i!=0。>0这样的写法一定要慎重

网友E:
好象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看一下编译后代码,会不会别的地方问题.....我都是这样写的,也从未出错过.....

网友A:
我在2楼说的问题

如果有人认为没问题,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F:
问题在哪?

  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可能也不是编译器的问题,问题在哪?调试了才知道

网友A:
LZ把我在2楼说的问题修改了以后再说

网友G:
i > 0 有什么问题?晕。就是无符号,这句也正常的很。

i为0假,非0真。

网友A:
TO LS:i定义为无符号的时候,

有一些编译器是可能要出问题的。

网友G:
MS C或gcc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H:
也有类似情况!

我编写的程序: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while(ms--){
        ClrWdt();

        Delay1KTCYx(4);
    }
}
调试中也出现过ms不准的情况,但是搞不清是调入的时候不对还是减过了头?

网友I:
估计是这样才对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ime)
{  //delayms=1ms  of 24Mhz osc
    unsigned int  i;
    static unsigned int j=490; //静态变量赋初始值
    for(i=time;i>0;i--)
    {
 /*       j=490; //160   这里赋值不妥*/
        while(j--);
    }
}

网友G:
倒是发现过一个局部变量的问题

倒是发现过一个局部变量的问题,就是先使用后定义,你会发现,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编译通过的,但问题很严重!至少VC6.0里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暂时不谈符号的问题,这个CODE还有一个隐含问题存在

因为i,j都是双字节变量,当执行i、j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中断,那么。。。

网友G:
双字节运算发生中断倒没有事,只有共享变量才有临界区的

网友A:
如LS所说,我看错了,在此的局部变量不会出现双字节的问题

网友G:
PICC,BUG还是比较多的,只能小心翼翼的用

在程序里,只能用最最最基本的语法,绝不要去用技巧。循环只用增量;只用if,不用switch;...

网友A:
TO LS

PICC为什么不能用SWITCH ???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个限制。。。

倒塌了,我程序里面都是用了大量的SWITCH,真不敢想象没有SWITCH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另外,PICC也不是你说的有什么BUG把?PICC对函数指针支持不好,那是因为PIC16本身不太适合使用函数指针的原因,另外一个限制就是不要使用变量的绝对地址定位,如果非要用,尽量把这个变量绝对定位的RAM空间的后面,这是因为PICC不保留绝对定位的变量地址,如果不放在后面的话,可能形成变量地址覆盖。

我用了PICC805、950两个版本,还有一个960版本,但960版本一直还没用来做产品。。。

网友J:
还真没发现PICC有什么bug

还真没发现PICC有什么bug,
编译器的BUG是不容易发现的,绝大部分是用户自己的问题.

不过楼主的这个问题很奇怪,代码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发现,发现了调试一下,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应该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根源.

等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G:
PICC的SWITCH就是发现了问题的!你的东西可用不表明它没问题

网友A:
请冬发君明示SWITCH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都局限在对子函数本身的讨论

   你保证了你的工程里任何时刻对delay()的调用是唯一的么?这样的延时程序最好是做成可重入函数才保险。估计有些人没听说过可重入函数吧?再说,程序里有这样通过傻瓜数数的方式延时的设计,可以窥见程序员的基本功底的。

网友B:
mcc18的内核是gcc

   估计我们的水平还不能达到怀疑gcc的程度。

网友K:
这算不算bug

芯片使用         pic16f877a

 运行环境         MPLAB 8.10

编译器              PICC9.60 PL0

程序如下:

#include <pic.h>

__CONFIG(HS & WDTEN & PWRTEN & BOREN & LVPDIS & DEBUGDIS & PROTECT);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rray[2];
     array[0] = 0x44;
     array[1] = ~array[0];
     if(array[1] == (~array[0]))
            RB0 = 0;
     else
            RB1 = 0;                       //程序跳到了这里
}

这是为什么?

编译器Bug?

网友G:
在switch语句里,msp430gcc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L:
ls说的我都不敢用switch

究竟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