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PIC16f914的请教待机功耗

楼主(2009-03-16):
我做个项目是用PIC16F914做的,主要是驱动液晶显示和两路AD转换;在测试中用3V电源供电,发现单片机待机电流达到50uA,后来直接把单片机的RB7,RB7,
MCL,VCC,GND五只脚接出来,其它脚都是悬空的,并且用内部MCL和内部振荡,
再把端口全部设置为输出口。在进入睡眠状态电流还达到45uA.请问有哪位大虾知道

网友A:
请把IO口接到固定电平

控制到15uA内还是很可能的

楼主:
多多

2楼说的是没有错,但是悬空的时候设置为输出,如果没有干扰的话应该不耗费电流的才对

网友B:
前一段时间用pic16f883做了个小东西,最后搞到6.5uA

前一段时间用pic16f883做了个小东西,最后搞到6.5uA.

IO口该上拉的上拉,
BOR要关掉,

这两样都比较耗电

网友C:
如此低的工耗没做过

网友A:
BOD确实比较费电

我以前就讲过了,MCHP在功耗控制上,和MSP430有差距的地方主要就是在这个BOD上了,MSP430的BOD功耗在1uA左右,但MCHP多数都在5~10uA左右。

好象马上要出的PIC16LF1XXX系列在BOD上有很多改进,但还没有样品可以测试。

楼主:
解决问题

谢谢 yewuyi 的提醒,原来我没有注意把BOD开了,
电流既然多了30来uA。现在关了BOD,待机的时候就
只有10来个u 了。真是太感谢!!!!!!!!!!!

网友A:
但是没有BOD,系统可能就难以稳定启动

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外加一个低功耗的电压检测芯片,我原来用过一个理光的,功耗大约在1uA左右。

网友B:
zlg网站上有6uA的CAT80x电压复位监控芯片

zlg网站上有6uA的CAT80x电压复位监控芯片,

对低功耗要求不太高,可以使用

网友D:
914的BOD还是很灵活的

有多种选择
可以软件控制
也可选运行时打开,休眠时关闭

网友E(2011-10-28):
BOR要自己想办法,IC卡气表行业1个uA静态电流的人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