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问题请教(附图)

楼主(2009-03-21):
VCC5V为PIC6F72供电,一IO口控制LED灯,IO高时,LED灯亮,IO低时,LED灯灭
正常
问题是:

将地线从X处断开,单片机照样工作,LED灯常亮

郁闷

网友A:
电流通过IO口的钳位二极管走了。

网友B:
不完整,不好判断

楼主:
谢谢xieyuanbin

电流通过下钳位二级管流走的,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地线估计和IO口有联系

或者只断了一根地线,另一根还没端,断地需彻底.用万能表量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