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居然没有定时中断?

楼主(2009-04-19):
上周在杭州买了 PIC12F508 和编程器,打算大干一场。
但是现在却突然发现,TIMER0 好像没有溢出中断!
请问这样的话,如何用它实现定时功能呢?
难不成让我用忙循环等待?!
茫然啊!

网友A:
是没有

是没有,
本来就是面向超低端的。

楼主,干事情怎么不看看资料啊

网友B:
呵呵,忙完别的就查询是否到零

网友C:
考验你基本软件编程能力的东西

呵呵,查询反转方式是唯一合理的方式

网友D:
没做过IP,不知道这个中断的代价是多少。

网友E:
什麽是"查询反转方式"?

网友C: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查询定时器什么时候发生反转了

以此做为基准

网友F:
這個定時器我經常

我用過12F209做過一個鬧鐘24小時內相差1S鍾,就是用TMR0定時很好用啊,在定時之前給一個初始值,結束時進行判定.如果你想要在指定的時間內執行你想要的功能判定TMR0內的值。

网友G:
无中断编程技术

有点意思.

如何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做到实时.

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暂时还没有解答.

确实需要很多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