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系列单片机

楼主(2009-04-20):
以前用PIC16C74A写的程序,烧写到PIC16F74上就工作不正常了。求助是什么原因?
由于PIC16C系列单片机过老,订购不方便,而本人又初识单片机,只接触过PIC16F系列的,希望懂的大虾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要修改程序

网友B:
基本不需要改程序,首先关注一下配置字是否正确。

网友C:
晶振!

把晶振的匹配值改一下,或修改一下时钟电路。16F系列由于采用了FLASH技术,所以原来16C系列的时钟特性发生了变化。比如原来用XT类型的,建议改H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