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出来看一下啊?(放在其他类没人解决)

楼主(2009-04-20):
具体是这样的:输入是40KHz的超声波,经过三个反相器后用1M电阻反馈到输入端,这样有什么作用呢?请给个具体的回答,谢谢!

网友A:
整形

如果是施密特反相器,就可能是整形

楼主:
??

谢谢,不过能否说的清楚点,整形怎么个整**?,那1M电阻的选取依据??

网友B:
三个反相器是线性放大了,不是施密特触发器了。

网友C:
带通滤波吧.

回头要看看模电书了.

网友D:
就是利用非门的线性区来放大,电阻做负反馈,稳定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