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21):
   PIC单片机能实现的功能用51代替可以吗?
   今天一个领导突然让我做个项目,估计不大,可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晕倒。这里也没有指导我的人。连个正经的开发环境也没有。我该怎么办呀!
   所以我想哪位前辈能够远程指导我呀?我期待着,可以的话加我qq,我会十分感激的。而且如果真的做好了,我会补偿的呵呵。。。咋办好呀

网友A:
当然可以!

只是工作量增大!要修改电路,翻译代码!

楼主:
楼上可以的话加我qq,再说。

   我的电路有,就是我不知怎么编程序,感觉对于熟悉这个PIC的这个应该简单。

网友B:
为什么要用51代替PIC???

嘿嘿。。。

楼主:
因为我只懂51呀!郁闷中

网友B:
俺不能拆MCHP的台啊。。。

网友C:
51的致命缺点就是I/O驱动能力差

使用pic可能直接驱动外设就行了。。。
所以修改电路必不可少。。。。

网友B:
只要也要用增强型51,否则就会比较痛苦

呵呵,例如RST,例如OSC,例如IO,例如EEPROM。。。

网友D:
先说你怎么补偿吧

楼主:
呵呵。。。做出来了的话

  亲自去请前辈吃饭哈!这个补偿怎么样?

网友D:
你计划什么时候跑江苏请小叶吃一顿

网友E:
楼主名字好熟,该是在玩PIC有点时间了吧

楼主:
,,,,

那要看大家谁能很快指导我完成这个让我头疼的东西。做完的时候就可以过去请客哈

 不好意思,我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很多了!哎。。。

楼主:
,,,

/使用PICC-18编译器在MPLAB v7.31上调试
前辈谁能提供给我这两个软件,教下我这怎么装在一起的。怎么使用的!PICC和PICC-18是一回事吗?

网友F:
呵呵~软件可从微芯的官网下载。

PICC18是专门为PIC18系列单片机开发的PICC编译器,先装MPLAB,然后装PICC18或支持PIC16/14/12/10的PICC编译器,装的过程中根据提示指定MPLAB的目录,它会自动嵌入到MPLAB中的,以后MPLAB的编程语言选择菜单里就会多出对应的可选项。

网友G:
编译器

http://www.htsoft.com/microchip/products/compilers/picc18pro-get.php#downloads

可以下载PICC18 45天全功能版 或者 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无优化功能的LITE版.

MPLAB要用最新的v8.30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019469&part=SW007002

网友H:
有些PIC的功能51是代替不了的

有些PIC的功能51是代替不了的,这要看你原来的PIC是什么型号.其实PIC学起来并不难,而且用过了PIC后你不愿再用51了.

网友D:
软件全部去MCHP官方网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