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PIC的开发环境整晕了!

楼主(2009-04-26):
   1:MAPLAB IDE集成开发环境的版本高低也影响到和它配合使用的C编译器吧?我试了个MAPLAB IDE7.10版本的。当我装CCSC编译器的时候说是用的是MAPLAB IDE6版本。然后我装上之后说好像是资源冲突。具体我忘了呵呵。。一直没到6.X的版本。
   2:我用的芯片是PIC16F 和PIC18F的。。。光PICC18不方便吧!能同时装两个编译器吗?
   3:PIC好麻烦呀!开发环境有N种,编译器有N种,芯片的型号一类里有N种,这该怎么办才好!前辈们看见了知道的能帮我解决的就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嘿嘿,想不到女后生也会发火

   16F的C编译器就用PICC吧,目前版本是9.60,18就用MCC18或者PICC18。由于是不同的内核,当然要2中编译器了,不过呢这个也不难,只需要在建立project时指定你的编译器就可以了吧?MPLAB还是不错,从12到32都可以开发。你这妹崽的脾气千万不要去开发freescale的或者Analog的MCU或者DSP,不同的MCU用同样名字不同版本的IDE,不同的编译器,就是老鸟开始选型都感到无所适从的。

楼主:
哈哈

  先澄清一下,我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我哪里写出我发火了呵呵。。后来才发现原来时那个表情符号对吧呵呵?我没发火的呵呵。。只是我一直不知道21IC论坛这些表情符号是代表什么意思?除了微笑呵呵。。。因为郁闷我就选了个抽象的。谁知道给成了发火了呵呵。哪敢呀!
  我后来两个都装了,但是只看到一种编译器的选项。也不知怎么搞的!我是按照网上说的装的呀呵呵。。。我都PIC8.05装成功了可是编译了一个项目失败了!我又不知该怎么办了!
  我现在确定用PIC18系列的啦!前辈们帮我看一下

楼主:
;;;;

第二个图误传了!我编译后没有头文件在列表里

网友A:
你需要将文件加载到工程里面

  你这工程里没有任何可编译的文件。每一个用到的文件差不多都需要:Project->Add Files to Project.如果H文件散落在不是一个文件夹的各个角落,还要在project->Build Options...->Project->Directions->...指明H文件的路径。

网友A:
完整的工程

网友B:
要说PIC的开发环境烦,就没有比它更简单的了.

哦,当然,除了台系的.
我觉得PIC的开发环境是我用过的所有单片机品种里比较完善的,升级最快的一种.

楼主:
上面这个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下的?谢谢了

网友C:
俺也刚开始学

感觉比较繁琐

比起TI的dsp

网友D:
还有比MPLAB更简易实用的IDE吗?

换一个东西就说他很麻烦?

呵呵, 也许让你从WINDOWS2000换成WINDOWS XP你也是这样的感觉,那没办法。。。

楼主:
前辈们能不能指导一下呀!说的那么轻松呀呀呵呵

 前辈们给我看看我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我装上了但感觉怪怪的!始终没有头文件什么的!怎么也没看到连接也!直接BUILD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不会用的都麻烦

学会了都简单~

楼主:
前辈们!不要光顾着笑呀!看看我的问题呀

网友A:
你这是最简单的工程

  只有一个系统默认的H文件,在指定#include <pic.h>的时候,已经被缺省默认了路劲在picc的软件包里头了,要是你自己写的H文件不加入到工程里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至于链接器、汇编器等等在Windows下都是流水处理,不需要像Linux下手工敲入命令。让你做傻瓜你不舒服,让你智能的时候到是看起来~~

网友E:
我母机得拉

网友F:
如果用HI-TECH的编译器,不用专门include头文件

包含“pic.h”就可以了
或者“pic18.h”

这个h文件的内部会根据符号定义自动选择对应的h文件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

   刚出远门回来,那个工程我也是随便弄一个试试看可不可以用的。意思这个PIC18编译器可以用喽!那我一下步就学着编程了。还有什么注意的地方请前辈们多多指教呀。。。我还得继续弄的程序呀

网友D:
开始干活就不专心,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楼主:
呵呵,,,

  前辈说的是 那是公司的安排,我一、也米办法的!接着弄吧呵呵。。。

网友G:
学习

虚心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因为工作需要我也刚刚学习PIC

请问能烧pic16f777的可不可以烧下pic16f77
我想自己做一个烧写的.可是软件不支持16f77只支持16f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