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的RA3,只能作为输入吗?

楼主(2009-04-26):
图上是有输出驱动器的:

楼主:
表格中表明RA3是882、883、886是没有输出功能

楼主:
表格数据887是CMOS输出

Firefox还是不能发图,IE才行

网友A:
不是表明了I/O了吗?

什么叫 I/O  不用我解释了吧?

楼主:
是882、3、6只能做输入?

3.2.3.4没有说明,文字上说只能输入,图上有输出驱动器

网友B:
文字描述应该错了,图应该是对的

网友C:
xieyuanbin

xieyuanbin是 21ic PIC单片论坛很热心的老师,给初学PIC的人很多帮助

网友D:
hehe

我记得877的RA3是漏极开路,作为输出的时候必须外部上拉才行

网友E:
部分PIC器件的RA4是OC输出.

另外,凡与复位引脚复用的I/O一般只能作输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