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急

楼主(2009-05-05):
目前有个项目遇到了个难题,我有个产品输出为220VAC然后变成1VAC 最后变成0V     我想用单片机抓1V变成0V的时间,大家有什么好的采样电路``小弟急需`难点就是220V AC与1V AC的差别`

网友A:
就是电压过零嘛

看你的VAC的频率和想达到的精度来确定系统怎么做了。

需要全面了解你的系统才能确定采用什么样的方案。

楼主:
其实是这样的`

我的产品是先可控硅导通再继电器导通``相当于软启动``减小继电器触点接触时候的火花```我要测量出这个时间差`频率就是50HZ市电``这个不存在过零问题``我想要具体的电路``!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网络上大把,自己去抓

典型的电压过零检测而已,怎么还叫:不存在过零问题?!

网友B(2009-07-14):
搞定了嗎?沒搞定找我

搞定了嗎?沒搞定找我
我幫你搞定需報酬1000元
Josin108@163.com

网友C:
不过零怎么调压?

你倒说说怎么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