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现在ICD2支持USB转的串口吗

楼主(2009-05-10):
以前好像不支持!

现在有很多台式机都没串口了!

网友A:
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

网友B:
ICD2本来是UART+USB都支持的

如果你的没有USB,那么肯定是电子爱好者自己做的简化版本,把USB给去掉了。

我一直都用ICD2的USB连接。

楼主:
呵呵,就是用的那种简单化的!只有串的的!

但USB转串没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不支持呢!说实话,我觉它是故意在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