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帮忙

楼主(2009-05-11):
   见电路图,通过调节编码开关来控制输出,三色集成LED为红  绿  蓝三色
通过控制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来控制LED表现出的颜色 因为学识浅薄 还不知道
怎样去写这个程序,希望论坛的朋友前辈赐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1154548569.pdf

网友A:
所有的颜色都可以从三个基础色混合得到

主要是怎么分配比例的问题。

网友B:
不会开车的厨师不是好裁缝

网友C:
呵呵,需要去学一下三基色配色原理.

高低电平的时间也就是占空比,占空比越大,相应LED越亮.三种不同的颜色配起来就成很多种颜色了,电脑中显示卡的颜色数就是那么算来的.

网友D:
怎么弄的,哪位大虾出来解答一下,我顶

网友C:
这种东西三言两语也讲不清.

你拿三个LED自己照照就知道了.

网友E:
MCP1603 可以看看这个芯片的演示版,正好是3色LED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530521
The MCP1603 Buck Converter Demo Board uses Microchip’s MCP1603 device in a step-down application. The evaluation board is a fully functional platform to evaluate the MCP1603 buck regulator over its entire input voltage,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range.

Compact size and low profile 500 mA converter design
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2.7V to 5.5V
Five different output voltage setting: 0.8V, 1.2V, 1.8V, 2.5V, 3.3V
Test points for connecting input voltage source and external load

楼主:
感激

楼上大哥  先谢谢拉  我去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