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烧pic16f777的可不可以烧下pic16f77

楼主(2009-05-15):
请问能烧pic16f777的可不可以烧下pic16f77

楼主:
请问有谁知道不?

网友A:
你先说说看拿什么烧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呵呵,我还没明白。。。

楼主:
呵呵!我想做一个ICSP直接烧写PIC16F77

呵呵!我想做一个ICSP直接烧写PIC16F77
但是我在别人写了个软件里面的器件只支持PIC16f777.不知道哪位大侠是否用过.就来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