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五的PIC是OTP的吗?

楼主(2009-05-17):
上次买了几个PIC12F508,3.5元一个。请问它们是OTP的吗?
如果是,可怎么开发啊?难不成每次调试都焊个新的上去?
芯片的封装上是“12F5081”。

楼主:
不是“12F5081”

是“12F508I”。
12F508的后缀有I和P两种,不知区别何在?

网友A:
xxFxxx代表FLASH型号

不是I和P,应该是I和E,代表工业级和扩展级(汽车级)

楼主:
多谢楼上!

这下放心了。

网友B:
PIC单片机推广中心

F的是FLASH,可擦除的
C的才是OTP,一次性的
I代表工业级,E代表汽车级
P代表直插,SO,SS,SL,PT,==代表贴片,

网友C:
3.5可以买到PIC16F72啦,FLASH 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