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工具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的ICD2 是用PIC16F877A 和PIC18F4550 ,74HC125,74HC126.74LS07 4050 这些芯做成的.
现在我的ICD2 上的PIC16F877A 和PIC18F4550芯片不见了,我在网上下载了这两个芯片的程序(HEX文件),用别外一个ICD2把程序烧录进去后.接上芯片,ICD2无法跟电脑连接,请问应该样烧录程序?(硬件电路没有问题的,我把另外一个ICD2的芯片换上去是可以的.)
配置位怎样配置的?
谢谢,
无限感激!

网友A:
配置不是自动配的吗?

网友A:
看看这个资料对你有没有帮助

这是一个MCHP的一个FAE给我的,我没有实际验证过,但应该可用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556/archives/2008/53775.html

楼主:
原理是没有下载OS

现在弄好了.
下载个OS后就可用了.
为什么还要下载个OS的啦?

网友A:
每个系列对资源的占用应该都有点区别

所以就如同配置一下那样。。。

网友B:
简单来说

OS就是负责ICD2芯片和电脑的连接喽
实际上还负责比如升级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