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菜鸟级问题,已经解决,各位不用再点此帖了。

楼主(2009-05-20):
如图,为什么我在使用16F877A的PORTA端口时,已设置为输出态,对第5位置位,仿真时语句已执行,却没有变化。
注:实际硬件实验效果是正确的。
注意图片已选中的PORTA的值和同行的语句,下面的仿真箭头表示语句已经执行过!
图片修改过的,还是不行。
已经解决,使用PORTA口,ADCON1还要设置,原来没注意到。还有一个串口调试的问题,等等再发吧

网友A:
movwf PORTA干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