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清楚!求救

楼主(2009-05-21):
请问PIC编写程序时间__CONFIG有什么用 ?
请问若I/O可以复用。怎么去选择 例如 16F77的PROTD口可以作为普通的I/O也可以是PSP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和区分。

网友A:
~~

__CONFIG用来在代码中配置熔丝,这样编译后的代码可以直接包含了相关设置。

有关IO的复用需要你自己看手册。

楼主:
我看了手册

呵呵!
   之前一直用51系列突然用这个程序是写好了就是烧写进去就不能运行一样。

网友B:
KK

__CONFIG用来在源程序中对芯片进行配置,
    PIC单片机的配置字极为关键,必须保证芯片配置字的正确设定,请务必养成良好习惯,直接把配置字信息和源程序写在一起,这样经编译生成的hex烧写文件,在导入时(ICD2调试、编程模式、及其它编程器载入)就包含有配置字信息,这样就不必进行设定,可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I/O口的复用都要在对应的寄存器中设定,PROTD口可以作为普通的I/O也可以是PSP,具体参见TRISE寄存器的PSPMODE位的设定,

楼主:
谢谢各位!我看完了手册

谢谢各位!
我看完了手册.但是烧写进去还是没有效果.但是__CONFIG
怎么去设置不大清楚.若有那位大侠说说也可以我周末去买本书看看。网上的书籍都要注册才能看.比较烦躁.注册了也看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买张明峰的那本PIC入门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__CONFIG伪指令包含PIC单片机振荡,复位等重要信息

CONFIG配置字中振荡方式(RC,晶振等),上电复位,掉电复位电压低复位等,都可以通过__CONFIG伪指令指定,现在又有新型的PIC单片机,配置字中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具体请参照某个具体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E:
同意6楼

同意六楼,买本张明峰的书,看了,啥子都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因为配置没有写到程序里面!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