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dow 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我在用24Fj64ga002 , 在用到了 5 个终端矢量,允许嵌套都是 (interrupt, shadow, auto_psv)属性,

请高人指点,一下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SHADOW只可以用一次,如果嵌套中断,第二次保存的内容会把第一次的内容冲掉
我不知道24系列的如何,但dsPIC是这样的.

网友B:
都是一级的可以

如果有更高级别来中断,就不行了,哈哈.

同级的不能被同级中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