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题

楼主(2009-05-29):
   我用贝能科技的ICD2,不过里面说要到安装目录下找drivers_usb(USB接口)驱动!可v8.30没有这个 !只有个drivers,然后我就默认的试了下装完之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找到USB接口?哪位前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ICD2的驱动很好装的

好像还必须升级一次,是自动的,不用人工干预

网友A:
不过说实话,ICD2非常让人郁闷

但是一百几的价格,也就不用奢望太多了,总比ISP下载功能多多了。

单步慢就不说了,动辄就连不上
还有端点设置在函数上,它非得跑进去才停下

网友B:
我从来没装过什么驱动

如果要装的话,应该有什么随机光盘的东西。。。

网友C:
Kit2就行了

网友D:
说明书太久没更新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