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690的硬件I2C中断问题~

楼主(2009-06-04):
    PIC做从机,不知道怎么回事,SSPIF一直不能置1,通过软件置1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用示波器量了无应答信号

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init_I2C(void)         //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j ;
    TRISB = 0x50;

    SSPCON = 0x36; //7地址为从
    SSPSTAT= 0x80;//初始状态
    SSPADD = 0xa8;//器件地址

    j = SSPBUF;
    SSPOV = 0;

}

void init_interrupt()
{
    GIE    = 1; //全局中断允许
    PEIE   = 1;//外设中断允许
       SSPIE  = 1;//SSP中对允许
       SSPIF  = 0;//初始化SSP 中断标志

    INTE = 1;//外部中断允许
    INTF = 0;//初始化外部中断标志

}

网友A:
检查SCL、SDA硬件是否正常

楼主:
SCL、SDA

SCL、SDA信号正常啊,寻址后PIC没有应答,应该是寻址的时候PIC没初始化完全,是不是遗漏了什么~~

网友B: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咱用过16F737的硬件I2C做从机......不过是汇编写的。

你看看SSP模块的说明,没置1,如果地址对了,估计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C(2013-09-15):
不会I2C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