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16 I/O口复用问题,急,高手请请教

楼主(2009-06-04):
请见附件电路
我用的是PIC16F716,由于I/O数量有限
我把RB0口既作为LED的的控制输出,
又作为我另外一个汽车夜灯信号的输入检测口(夜灯信号12V)
我在程序初始话的时候,把RB0当作输出来用,直接清0.
但是由于夜灯信号的存在, 上电瞬间会出现RB0来拉到12V的现象
郁闷中.请高手指点,我该怎么办.

楼主:
顶一下!!攒

补充一下
我一直说的夜灯信号是(PosLamp)
还是我在RB0也有加一个10K的电阻隔离.
这图上没体现出来,急!!!!

网友A:
请给出比较完整的图纸并详细说明问题

我还没看明白问题到底是什么?

既然找大家帮忙,那么把问题描述清楚就是至少的了。。。

网友B:
先输入 后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不是上电瞬间你的LED会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