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at参数怎么在PICC里面显示啊

楼主(2009-06-23):
pic, pi, ic
RT
见图。

看到的怎么是科学记数法的东东?
并且感觉还不对。

楼主:
补充

A/D的结果是正确的。

请教用PIC浮点数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本人刚接触PICC和PIC
拉兄弟一把吧!~~~~~~~~~~~

网友A:
仿真时float的值是错的,用double时是对的。

不知是PICC的BUG,还是MPLAB的BUG。

楼主:
还是李大哥热心啊!

我试一把看看。。。。。

楼主:
试了把,正常。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