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遥控门锁的问题

楼主(2009-07-05):
公司现在在做一个汽车的门锁遥控,发射端用的是hcs301+315m载波.现在接受端的单片机正在选型.因为发射用hcs301做滚码遥控.所以会牵涉到解码的问题.所以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因为要用到pic的解码算法,是否最好是用pic的单片机来解码比较好?
2.如果是用pic的单片机,供应商提供了一款12f629/675,这款我大概看了.资源非常适合,但是rom只有1K,我现在不知道解码的算法占用多少空间,用户代码感觉比较少,但是至少也要500byte吧.所以我最担心的是rom空间是否会不够?
3.不知道解码程序是用c还是汇编写的,会不会对用户程序的语言(c 或asm)有要求,从参加工作后我一直是用c语言.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解码算法微芯网站上有.

大概0.5K左右吧.C和汇编的都有.

楼主:
这样就放心了

等下去找找看,记得以前我有同事用过18f448这款,用的是MCD2下载和调试.请问
12f629/675这款的调试和下载方式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在做pcb的时候只要同样做一个下载的接口就可以程序下载和调试了吗?

网友B:
LZ要做多远距离的,EBOM控制在多少?

要是在我负责的区域,可以找我免费支持,呵呵

网友C:
我们做好几年了

hcs301+315m载波,MCU用pic16f630  控制mcu用PHILL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