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谁见过这样的电路

楼主(2009-07-06):
要是一个三位并行比较器的话,书上书将参考电压经几个电阻分
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
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接过来的信号,而这个却将过来的信号经
几个电阻分压送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各比较器的正向输入
端接参考电压,这个电路怎么用
请高手指点一下,建议有用 有酬谢!

网友A:
去新手园地吧.

楼主:
请各路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guofan1943

我测了一下几个比较器的输出电压,都低于1.25v,可是它们的输出却都是负脉冲(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比较器输出端应该是接LED吧?

339,如果输出端没接上拉电阻的话,就是没电压输出,整个电路,应该信号输入端电压可变,然后比较器随电压变化逐个导通

网友B:
输出

Vo=Vre-Vin

楼主:
各比较器的输出接单片机上

我用直流电源做输入,当正向端电压大于反向端电压,比较器输出1,反之则输出0,可是用图中输入的波形,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楼主:
输入波形图

网友C:
電路很簡單只是你還不有將輸入搞清楚

有興趣與我聯系.一定幫你搞定
報酬需要500元

网友C:
電路很簡單只是你還不有將輸入搞清楚

有興趣與我聯系.一定幫你搞定
報酬需要500元

我的郵箱是Josin108@163.com

网友D:
它是一个简易的AD变换电路

它是一个简易的AD变换电路。

楼主:
11楼您好,我将信息发到您的邮箱里了

楼主:
11楼您好,我将电路信息发到您的邮箱里了

网友E:
想起了舞台灯光

信号越强,等亮的越多

楼主:
楼上您好

我想问一下,在舞台灯光控制系统中,输入到这电路的信号波形是什么样的,您能画个波形发过来吗,谢谢了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23Hz,电容前端的开关是HCF4052BE(双四先
一模拟开关)单片机控制HCF4052BE的9脚,当HCF4052BE的9脚为
0时,开关接23Hz的输入信号,为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电压
是2.05V,接这根线就是为了监测系统的电压大小。我想用这个
电路即检测输入波形的电压范围,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用单
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曾用直流电源做各
比较器的输入,4V左右各比较器输出都是0,电压调低的过程
中,各比较器逐个变1,1.14V左右各比较器全为1,我想达到就是这
个目的,当信号电压变化时,比较器输出1、0的代码,然后用单片机
能读出比较器的输出,探测出信号的大小,当我用图中
的输入波形(红色的波形,这个信号是断续的,发射机发射
400ms,停600ms,周期是1秒)时,比较器输出的不是全为0,就
是全为1,用单片机根本读不出被测信号电压的范围。现在不知
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也不知道怎么读这八个比较器才能即检测
信号的大小,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

楼主:
guofan1943 8

网友F:
LZ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楼上您好

我没用什么仿真软件,我这些信息都是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的

楼主: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