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如何产生正弦波

楼主(2009-07-10):
PWM 如何产生正弦波,看了网上的资料都讲的不清楚,请高手讲解

网友A:
PWM模拟D/A方式做正弦波。

网友B:
方波滤波出来就是正弦了

网友C:
RC积分滤波

网友D:
你是 要SPWM  查表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网友E:
张明峰的书上有写。你可以去书店看看,或者买一本。《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网友F:
根据时间变化PWM的数值就行了,只是这个模拟出来的正弦波频率要慢很多倍

网友G:
很简单,但很多PIC单片机可能做不了哦,因为有部份PIC单片机的占空比寄低两位在其中一个寄存器的中间。真想不通microchip的芯片设计工程师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在8M的时钟下,加载占空比需要11uS时间,用C写的话需要27uS时间~~~~

网友H(2009-08-27):
张明峰的书上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