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对const修饰的常量是否有什么特别要求?

楼主(2009-07-13):
好象引用const修饰的量很容易出错,尤其const修饰的数组,不论应用数组名还是数组元素,都容易出错

是否PICC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HI-TECH  V9.6

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

const                uchar   LEDfont[10]={}

网友B:
light box

尚未发现哦
cost unsigned char op[5]={0x05,0x05,0x05,0x5,0x5}//哈哈

网友C:
电脑中毒了?

网友D:
二楼的不可以.

const是常量,怎样赋值?
3楼的正解,除非你后面对该值进行修改.

网友A(2010-06-29):
const是常量,怎样赋值?3楼的正解,除非你后面对该值进行修改.
引用 网友D:

俺只是示意一下,花括弧里面具体填什么值由LZ自己填进去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