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cd2问题求救.

楼主(2009-07-15):
我用的mcu是12f683,在配置位选用内部rc时钟,和内部复位选项后,用ICD2进行程序下载.会出现警告不支持同时选用内部rc时钟,和内部复位选项.但是还是可以强制下载.但是后来我把这个警告取消不显示后.程序就下载不了.会出现如下提示:
ICDWarn0033: MPLAB ICD 2 does not support programming this device if both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and internal MCLR are selected.  You may continue programming, but you are encouraged to cancel, reconfigure your device, and try again.
ICD0200: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32).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请问这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要告诉大家是怎样解决的,论坛是相互讨论和学

问题解决了要告诉大家是怎样解决的,论坛是相互讨论和学习的地方

楼主:
是这样设置回去的

呵呵!是这样的.我把这个警告取消不显示后.程序就下载不了.但是可以重新设置回去.因为当时比较急,所以觉得问这种问题不好意思也就没有详细说说.可以这样设置回去:programmer--settings--在warning选项中重新把Warn0033选项钩中.这样在每次下载程序时就又会出现对话框.这样就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B:
问题的真正原因是:

当单片机内部复位和内部震荡同时打开时,ICD2可能没法通过复位脚让单片机进入编程状态,这是由ICD2的硬件结构决定的。所以,如果你不顾警告继续写入,你会发现,当写入成功之后,ICD2将再也无法识别此芯片,当然也就不能再对此芯片进行任何读写和擦除操作。
唯一的解锁办法,就是另外找个合适的编程器把单片机的配置位擦掉。

网友C:
我经常一起选择内部RST和内部RC OSC,从来没发现ICD连不上的

网友C:
包括PICKIT2也是如此

还没发现同时选择了这两个配置字后连不上的现象。

网友B:
我在8脚的PIC12F629之类的芯片上经常碰到此问题。

把复位脚和震荡脚挪做它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