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给熟悉pic不熟悉msp430的电工就好办了!

楼主(2009-07-16):
某些超低功耗型号的PIC的,有些低功耗参数已经和msp430不相上下了,有的甚至还好不少,但是欠压复位模块始终比msp430差不少,但是可以考虑外接电源监控芯片,刚刚查了一下microchip的低功耗复位监控芯片,不少可以做到1uA,如mcp103,价格1元左右,

这下给熟悉pic不熟悉msp430的电工就好办了!

网友A:
~~

日本理光有一些功耗可以<1uA,价格也只有几毛钱。

还有很多国产的或者台湾产的低功耗RST芯片,价格都很好,我估计MCHP的这个MCP103批量价也就是几毛钱。

如果不在于外挂一个RST带来的PCB体积变化,到是可以用PIC来顶MSP

楼主:
MCP的东西应该好买一点吧?

MCP的东西应该好买一点吧?

用外接的电源监控芯片,

32768定时计数唤醒方式,

25度3v的时候:

pic16LF72x  基本0.08+看门狗(0.8-0.08)+32768振荡器(1.8-0.08)+外接掉电0.5uA = 3.02uA
msp430f2111 ILPM3模式(包括wdt,BOR,32768振荡器): 1uA 左右

看来普通睡眠msp430确实不是盖的!确实很牛.
虽然microchip的极限参数比msp430好,
但是实际应用仍然有少许差距.

楼主:
最小工作电压极限参数比较

用外接的电源监控芯片,

32768定时计数唤醒方式,

最小工作电压极限参数比较:

pic16LF72x  基本0.02+看门狗(0.5-0.02)+32768振荡器(0.6-0.02)+外接掉电0.35uA = 1.41uA

msp430f2111 ILPM3模式(包括wdt,BOR,32768振荡器): 0.85uA 左右

楼主:
都按照电池能工作的极限电压,平均一下

都按照电池能工作的极限电压,平均一下:

pic16LF72x (3.02uA+1.41uA)/2 = 2.215uA
msp430f2111 (1+0.85)/2 = 0.925uA

差距:1.29uA,

考虑电池即将耗尽时候,下降快,估计评价差距在1.5-2uA

楼主:
要是外部中断唤醒方式

25度3v的时候:

pic16LF72x  基本0.08+看门狗(0.8-0.08)+外接掉电0.5uA = 1.3uA

msp430f2111 ILPM4模式(包括wdt,BOR,32768振荡器): 0.35uA 左右

最小工作电压极限参数比较:

pic16LF72x  基本0.02+看门狗(0.5-0.02)+外接掉电0.35uA = 0.85uA

msp430f2111 ILPM3模式(包括wdt,BOR,32768振荡器): 0.85uA 左右

楼主:
看来差距是有的,已经很小了

看来差距是有的,已经很小了,

定时唤醒 差距2uA左右

外部中断唤醒 1uA以下

网友B:
绝对值差距小,相对值还是很大

1uA跟2uA差距可是1倍哦 。

楼主:
已经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
这可能已经实际应用是最接近msp430的mcu了.

楼主:
当然如果在能应用深度睡眠的场合

以上比较的是普通睡眠方式,

当然如果在能应用深度睡眠的场合,

PIC24FXXKA是要好于msp430的

楼主:
microchip网站上有个比较

microchip网站上有个比较:

PIC24F16KA102,竞争对手T和竞争对手A,估计是TI和ATMEL.

RTCC定时唤醒,每分钟运行1ms,CR2032电池,

PIC24F16KA102可以运行8年,竞争对手T比PIC24F16KA102少500天,竞争对手A比PIC24F16KA102少800天

网友A:
~~

引用 楼主: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3楼: MCP的东西应该好买一点吧?

MCP的东西应该好买一点吧?

用外接的电源监控芯片,

32768定时计数唤醒方式,

25度3v的时候:

pic16LF72x  基本0.08+看门狗(0.8-0.08)+32768振荡器(1.8-0.08)+外接掉电0.5uA = 3.02uA
msp430f2111 ILPM3模式(包括wdt,BOR,32768振荡器): 1uA 左右
----------------------------------------------------------------
你上面的参数比较还是推论的,没有实际做产品测试,呵呵,根据我使用MSP430F2001的体会看,如果外挂RST的话,那么RST+PIC的功耗和MSP430F2001的功耗可以做到基本接近或者相当,绝对不是你给出的3UA和1UA的差别哦。
另外,我以前也提到过,MSP430的功耗离散性比较大,如果你做批量产品的话,千万不要以他的典型值做为参考,因为它不同批次的芯片,基本都在典型值和最大值之间波动,而在这点上PIC做的比较好,各个批次的产品基本都可以以典型值做为参考,波动很小,TI一个经常忽悠人的手段就是老拿典型值说事,但事实上只有真正大批量、多批次用它了你才会发现这些细节,此时你也已经被套进去了。

楼主:
不过不得不承认

不过不得不承认,PIC现在是非常接近msp430,但是大部分应用没有超越msp430.

楼主:
是推论

是推论,

但愿实际做过出来讲讲.

好在不久以后,我会做采用两者来做一个小东西,

先用pic,再用msp430,好好比较比较.

楼主:
以前用PIC做一个小东西,测试了一下

以前用PIC做一个小东西,测试了一下,

PIC给的参数确实不夸张,

关闭BOR以后是6uA,和手册上的基本相符

网友A:
~~

新出的MSP430F5XX我没测试过,前面的MSP430F1XXX/2XXX/4XX等,如果容许外挂RST的话,相对于老型号PIC的LF来说,MSP430也并没有太多优势,对于新出PIC的LF来说,基本相当,前提是容许外加RST。

呵呵,MCHP的东西更皮实点,TI采用了更小的线径,理论上还是线径粗让人更放心点。。。

楼主:
NETJOB对PIC开发工具了解不多啊

PICKIT2

100元一下,

usb口,支持绝大部分PIC调试,

支持包括几乎全部PIC下载,

还支持脱机下载

楼主:
要说开发工具,TI是最可恨的

要说开发工具,TI是最可恨的.

以前dsp仿真器卖的死贵,

现在被stm32逼得没办法,终于搞一个便宜xds100,还只支持2000系列.(和以前比,太难得了)

msp430出个便宜的usb口的,还只能仿msp430F2xxx系列,

真他妈的不痛快.

网友C:
收藏起来

引用 网友A:
PIC 单片机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

你上面的参数比较还是推论的,没有实际做产品测试,呵呵,根据我使用MSP430F2001的体会看,如果外挂RST的话,那么RST+PIC的功耗和MSP430F2001的功耗可以做到基本接近或者相当,绝对不是你给出的3UA和1UA的差别哦。
另外,我以前也提到过,MSP430的功耗离散性比较大,如果你做批量产品的话,千万不要以他的典型值做为参考,因为它不同批次的芯片,基本都在典型值和最大值之间波动,而在这点上PIC做的比较好,各个批次的产品基本都可以以典型值做为参考,波动很小,TI一个经常忽悠人的手段就是老拿典型值说事,但事实上只有真正大批量、多批次用它了你才会发现这些细节,此时你也已经被套进去了。

-----------------------

收藏起这段话,hoho

楼主:
老韦,好像目前PIC的低功耗产品都不太好买啊

老韦,好像目前PIC的低功耗产品零售或者小批量都不太好买啊?

网友D:
有没有测试过正常工作时的功耗?

例如都工作在2M时钟下

楼主:
目前连PIC超低功耗的片子零售都很难买的

目前连PIC超低功耗的片子零售都很难买的,

只能纸上谈兵了.

查了一下阿里巴巴网站上PIC24F超低功耗的价格,和msp430有得一拼了.

msp430目前好买啊.

楼主:
相同速度下

相同速度下,PIC16功耗比不了肯定比不了msp430.

PIC24难说,

msp430的3-6周期的指令不少,
而PIC24指令周期是振荡周期2分频,但是运行时候的功耗比msp430大.

估计一般应用,PIC24好于msp430f2xxx系列,

但不好说好于msp430f5xxx系列

网友A:
零售应该不太好买

这主要是PIC的LF用的人还少,可以联系正规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