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大牛请进!

楼主(2009-07-16):
CD, ic, TI, AD, AN
我使用的是PIC12F508,但是一直无法用ICD2对其编程,请求您的指点。
我用的MPLAB IDE 版本是8.33,最新下载的。Configure里也正确选择了芯片型号。
硬件线路请看附图。其中VDD和VSS之间连接的是去耦电容。
上电次序是按文档里说的:先查ICD2的USB头,确认没有power target from ICD2,然后开目标扳的5V电源,最后Programmer/connect。
我而且检查了附图中的电路连接,证明确实无误,没有接触不良,目标板的5V电源也确实加到单片机上了。单片机是从未用过的新片子。

但是,IDE上不断出现警告信息。下面的内容就是从IDE的窗口里截下来的,汉字是我的操作:

打开目标板的电源,然后Programmer/connect,出现下面的警告: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0).  Continue?
我点OK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我做Programmer/read操作,欲读入单片机里的内容,出现下面两个警告
Reading...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我明明选对了芯片型号,怎么还是“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我还是点了OK
ICDWarn0038:  When using auto-calculate write range, reads cover the entire memory range.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我继续点OK
...Program Memory (0x0 - 0x1FF)
.. Config Memory
...User ID Memory
...Read Succeed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读完了。打开Program Memory 窗口一看,全是0

神哪,让我疯吧!!

网友A:
ICD2不需要外接5V电源,可以直接用ICD2本身的电源

ICDWarn0044: 就已经提示你连接错误了。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只是告诉你ICD2本身没什么问题。

从你给出的后面内容看,ICD2根本没找到12F508,所以不能向它编程就是自然的了。

检查连接线和型号等设置,可以就近向代理商寻求支援。

网友B:
PGD 和PGC 顺序反了

网友C:
ICD2不适合一些CONFING,用KIT2烧就好

ICD2不适合一些CONFING,用KIT2烧就好

网友D:
校准值被修改

1、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0).  Continue?
提示无效的校准值,可通过下面的方法修改校准值:进入Programmer  Setting对话框,选择Calibration Memory 选项卡,“Allow ICD2 to program Calibration Memory”前的方框打上勾,并填入一个新的值,一般取中间值0x80,然后编程。
2、PGCPGD顺序搞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