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PIC实现语音功能的电路图,前辈们能给我讲讲大概原

楼主(2009-07-18):
(无正文)

网友A:
Re

语音还是靠ISD1760来实现的,lz去找一下ISD的资料看一下吧。

楼主:
下半部分

晕,网速慢,另一部分还穿不上来。

网友B:
路过。。。

单片机通过SPI同步串口与语音芯片1760和CAN管理芯片2510通讯,根据从CAN总线传来的指令选择播放录制在1760上的音频。
为了实现CAN总线和音频信号的对外隔离,CAN的信号经过6N137光耦之后才接到CAN接口芯片PCA82C250。音频的隔离采用了一种低成本但失真度高的办法,语音芯片输出的音频信号用LM386进行差动放大,然后用它来影响流过光耦TLP521内部LED的电流,光耦的接收端将还原出这种电压的变化,在LED电流合适的情况下,音质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前辈。

   其他前辈希望也能留下点足迹,让我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C:
re

真是有錢人家

网友D:
这好像是我语音板的电路图,你怎么弄到的?好像没有外传啊?你是诚安科技的吗?

网友E:
楼主来答疑啊

网友D:
楼主能否给解释一下图的来源,你看看你SP程序文件夹中是不是有如下图所示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