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断下载后运行就复位

楼主(2009-07-19):
我用30F4011做项目,用的ICD2,要用到AD转换,但开启中断下载后运行就复位,不开启中断运行正常,后来我试了一下T1,T2,T3同样开启中断下载后运行就复位,不开启中断运行正常。是不是ICD2对中断有特别要求,能使用中断吗?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你用ICD2调试吗?还是只是烧程序?

楼主:
是用ICD2调试

是用ICD2调试,还没到烧程序的时候。

网友A:
ICD2调试的时候需要占用一部分单片机资源.

汇编要自己注意留着,C要在编译的时候选择FOR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