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搞惨了。。ICD2

楼主(2009-07-25):
CD, ic, USB, Lab, hm
帮朋友弄PIC的东西,但被ICD2弄惨了,用的是贝能的。原来我有个高奇晶圆的,很好用,,这个ICD2时而连上时而连接不上, 我的电脑USB搞的都不认其它设备了,只好重新装系统,结果现在死活连不上,Unable to connect with MPLAB ICD 2 (USB)
,把线看了一一次又一次就是连不上。这破东西搞惨我了,NND,难道 我RP人品这么烂么,还不如有个能烧程序的。

网友A:
我用的贝能的不错啊

我用的贝能的不错啊

楼主:
EN。

是那种大的么。。我这老是说连接不上,不知道是坏了不是怎么样了。搞死了,以前用的其它的没问题啊。这个也有连接上的,可是不稳定

网友B:
8成是USB线问题

早期贝能的13V供电系统不是很好,你也检查一下,不过你这种情况,和13V没关系

网友C:
我的用的老美的 乌龟壳 系列

原厂的就是好用啊。

网友D:
我原来有好几个高齐或贝能做的ICD2,方型的那种

坏一个就扔一个,然后再要一个,后来弄烦了要了两个圆型的,到现在用了4年就再也没有坏过,

网友C:
叶公在啊,徐州有个贺教授您认识吗?

电路设计应用专家,PIC专家。

网友E:
如果是4550的 ,可能是固件问题。

如果是 CYPRESS的 版本,还是返厂送修算了。

网友D:
TO hsw_21

老贺和我是多年朋友。

呵呵,我用PIC的时候,他还在用C51

楼主:
 CYPRESS的,因为我有看到,就是那种大大的,感觉仿真不是很好,很慢噢。好几百块钱,不如NEC的仿真器,同个价位好用多了。另外感觉MPLAB仿真环境不是很好。还是TI或FREESALE好点。今天朋友打电话问,也不知道给修不。我们公司用的NEC仿真器都是NEC送的。

网友F:
贝能的工具还好吧

据说贝能的ICD2与老美的ICD2电路是一样的。

楼主:
呵呵

说是烧了,奇怪了又没有高出电压,怎么会烧,只好送回修一下吧。

网友F:
有可能是里面的固件问题。

网友G:
前几天碰到过这个问题,已解决:

当时是用MPLAB打开一个以前的项目,因为单片机跟上一个项目不同,ICD2开始自动下载相应的固件,我没注意看进度条,直接关闭MPLAB,结果MPLAB停止响应,ICD2的忙灯一直亮。等再次打开MPLAB连接ICD2的时候就再也接不上了,断电重启无效。拆开看,一片CYPRESS的芯片管USB,一片16F877管烧写,其中有个空着没焊的插座应该是用来烧写那片877的。在设备管理器里看ICD2是正常工作的,说明USB部分没事,只要刷一下877就应该可以了。焊上那个烧写插座,网上下载一个ICD2的HEX文件,再找个PICkit2把文件写到877上,,,,,,,
ICD2复活了。

楼主:
HEHE

楼上你好强,向你请教主要是朋友的,发给他了,要是自己的,自己玩玩。

楼主:
呵呆

和LS描述的一样,你好强,不知道怎么可以下载到这个ICD2的程序,我很少用PIC的东西。指导一下。省的花时间啦

网友B:
LS及LS的LS

ICD2的HEX文件,在每个MPLAB安装文件夹下都有.不要瞎找

网友H:

贝能的ICD2 确实跟老美的电路是一样的。

Unable to connect with MPLAB ICD 2 (USB)

这个错误是不是IDE里面端口没有选择USB,而是选择COM口

网友B:
你用什么连接就选什么呀.

没让你选么?不过COM口连接用背能的比较差

楼主:
呵呵

不是啊,要是没有选择提示是不一样折。COM如果选择了是提示COM打开错误的。

网友I:
关闭CMOS的2.0host,此事件我碰到过,不过是发生在U盘上

简单描述如下:
    我的主机某次在使用U盘后那个USB口就不能用了,不管你是插U盘还是MP3,打印机,通通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后来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进入CMOS关闭2.0host才得以恢复。

网友J:
ICD2制作资料

http://www.youmcu.com/DIYpraxis.htm
ICD2制作资料 开发ICD2搜集的多款资料,其中原理图和pcb有pdf文挡、也有Protel格式的,并包括有16f877、877a、18f4550烧写文件。

网友K:
比WIN98死得还频繁,贝能的设计师该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