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调节电压时,如何根据反馈的电压来调节输出

楼主(2009-07-30):
用PWM调节电压时,如何根据反馈的电压来调节输出,如输入电压低了,就需要放大脉宽以使电压增大,这个在软件里要怎么控制呢? 单片机是怎么知道放大到多大才适合

网友A:
比例控制的方法试试

假设需要的电压值为A ,通过AD采样出即时电压为B 。用(A-B)*K调整 PWM的占空比,其中K 为比例系数。
 这个值需要理论计算然后实验修正。

 可以参考自动控制资料。

网友B:
你要不怕麻烦,也可以采用每次加1或减1的方式

呵呵,慢慢来,经过N个周期后也就稳定了。。。

网友B:
如果是大滞后系统就必须PID计算了,否则过冲弄不掉

如果是电磁阀什么的,可以采用刚才的办法。

楼主:
RE

输出的电压一般比较的高,而采样的一般都是分压采到的电压(比较低),由这两者怎么让PWM调到适当的比例呢?

网友C:
这个比例是正比,你不要管

3L的方法不错,问题是+1 || -1的速度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