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系统中,PIC芯片上拉阻阻值如何选择?

楼主(2009-07-31):
我在论坛查了一下,普遍的观点认为:一般情况下,IO口上拉电阻建议为10K以下,要求省电的场合,建议不超过100K. 哪,在低功耗系统中,PIC芯片上拉电阻阻值如何计算选择呢?是不是跟据IO引脚输入泄漏电流进行计算选择的呢?具体如何计算呢?最大上拉阻为多少?

网友A:
如果只上拉,没有电流通路的话,

可按照IO口漏电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