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的code protect解释

楼主(2008-03-07):
请哪位高人解释一下关于pic的Code protect,手册是越看越糊涂。一共提供的三种模式:Code protect、Table write protect和Table read  protect。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指正解释一下。谢谢!

Code protect:被保护对象(程序区或者数据区)不可被读同时不可被写(即更改);一旦设置了Code protect,便不可更改,除非用外部编程器擦除芯片内容。

Table write protect:被保护对象(程序区或者数据区)可被读但不可被写(即更改);一旦设置了Table write protect,便不可更改,除非用外部编程器擦除芯片内容。

Table read protect:被保护对象(仅程序区)可被写(即更改)但不可被读(仅发自本区域外的不可被读,发自本区域内的可被读);一旦设置了Table read protect,便不可更改,除非用外部编程器擦除芯片内容。

最后,我理解Code protect是同时包含Table write protect和Table read protect的,即后两个是对第一个的分开处理。

 我的目的是别人不可读出我的程序和数据,同时也不更改我代码的任何一部分,那如此是不是只需要设置Code protect便可以了?

网友A:
你有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

cn011897.PDF,page 246-251是代码保护及表读写保护配置位的详细说明.
简单地说,代码保护是针对外部编程器的,表读写保护是针对内部程序指令的.但这些保护位都可以被外部编程器擦除,在擦除配置字的同时,代码也被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