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IC I/O口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pic, pi, ic, I/O
请问一下,设置PIC的I/O口为输入,这个算是漏级开路吗

网友A:
要外接上拉或下拉...

应该说是高阻态...

网友B:
PIC 是输入是完全的高阻态!

网友C:
不是,开漏是指输出。

这里是高阻抗

网友D:
我之前用的时候将它看成是高阻态

我当时不是用PIC的,用TI的MSP430单片机,设想在输入模式时为高阻态,结果跟设想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