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我要开发pic24系列,需要什么编译器?

楼主(2008-03-13):
以前一直用的是 pic16和pic18单片机,现在需要用pic24的机型,可是不知道用什么编译器。

我现在用的工具如下:

IDE      : 6.4
C编译器  :Picc18 V8.30
Hardware : ICD2

谢谢大家指教,我还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A:
pic24系列已经上市,你还要开发?

pic24系列已经上市,你还要开发?
你最多是使用pic24系列去做什么产品吧?

网友B:
MPLAB IDE请升级到最新版.

MCP网站上有的.

网友C:
PIC24和dsPIC都用MPLAB C30编译器

网友D:
proteus支持pic24f软件仿真

proteus支持pic24f软件仿真,
没有硬件可以用proteus先玩玩!

楼主:
好像C30是IDE里面自带的吧?

好像C30是IDE里面自带的吧?为会像PICC 18那样,需要再装一次的?!

网友D:
IDE只是个开发环境

IDE只是个开发环境,只带连接,汇编程序。
C编译器还要自己撞

网友E:
嗯 C编译器还需要自己重新装一下 用什么就装什么

网友F(2013-02-09):
需要PIC单片机全系列专业编译器。QQ86658441

网友G:
C30 V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