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可以在XP操作系统中正常运行么?

楼主(2008-03-14):
第一次用PIC单片机,在PIC官方网站上下载了一个V8.02叛本的MPLAB IDE软件包,解压安装后,按照说明书操作,编译总是通不过,因为操作系统是XP的,我怀疑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啦?请哪位明白的大哥指点下!

网友A:
我一直用XP,没有此类情况发生.

编译不通过除程序本身的问题外,还不能采用中文路径名及中文文件名.

网友B:
8.02包含了PIC32编译器和PICC9.6lite编译器

编译通不过,是你工程选项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哥,瞎忙了两天,原因就是用了中文文件名

希望初用到PIC的朋友们不要犯我这种错误,害人不浅....
再次感谢xieyuanbin

网友C:
呵呵 就是就是 MPLAB不支持中文路径呀 卡在这一步课不行

网友D:
呵呵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网友E:
刚用PIC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刚用PIC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此后就再也没用中文的项目路径了

网友F: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郁闷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