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抗干扰真不一般

楼主(2008-03-15):
用一个土方法,
把手机贴近单片机,
用电话拨打该手机,
手机接通瞬间的辐射非常大,
 分别测了PIC16F877和lpc2103,

lpc2103总是复位,
PIC16F877照常工作!

网友A:
请教楼主:你测的那两个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一样吗?滤波电路一

楼主:
pic低一点

pic低一点,8M,
lpc2103,11.0592M,没有倍频.

电源都差不多,普通的电容滤波,没用加电感滤波等特别处理.

楼主:
现在都有把lpc2103换成PIC24的想法了

现在都有把一个项目中lpc2103换成PIC24的想法了

网友B:
俺认为主要是中断体系的问题,Cortex-M3肯定不比PIC差

楼主:
早就想玩玩Cortex-M3

虽然没用过,但看资料,Cortex-M3确实不错!

楼主:
luminary的外设稍显抠门一点

luminary的外设稍显抠门一点。

STM32F101R6还不错,就是其推广实在是差,

芯片,开发环境,工具价格,遮遮掩掩,

估摸销售商主要想靠开发板和仿真工具发财,

实在看着不爽

楼主:
pic24缺点是

pic24缺点是,简介看着好,
仔细一看,
两个串口分别和一个i2c,spi是管教复用的!

只能是伪2 uart,2 spi,2 i2c。

网友C:
切,要是这样就能测出“抗干扰”,那手机用的岂不都是超强抗

楼主:
打开手机看看

打开手机看看,

芯片都是加屏蔽盒的。

网友D:
PIC16C57用起来还要爽,可惜买不到了

网友E:
这样测试抗干扰度,有趣!!!!

楼主:
要说严谨确实谈不上

要说严谨确实谈不上,不过确实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