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工作在DC~20MHz 怎么理解?

楼主(2008-03-20):
工作在DC怎么理解?877A内部也没有时钟啊?

网友A:
if((pic时钟>0) &&(pic时钟<20) ) pic可以工作

if((pic时钟>0) &&(pic时钟<20M) )
pic可以工作;
pic 不可以工作

网友A:
不包含DC

不包含DC,应该是指大于DC

网友B:
包涵DC

MCU SLEEPING 就是DC时的情况

网友A:
没想到还有4楼的理解法

没想到还有4楼的理解法

网友B:
MCP的数据手册相当严谨

达不到的指标是不会标明的.
在SLEEP时,内部时钟停振,但许多外设仍然可以工作,在另一种情况下,比如使用外部时钟,当外部时钟频率为0时,所有MCU设备保持在最后一个时钟时的状态,我们不能说MCU已经不工作了;而另外事实上很多外设还可以继续工作,比如FLASH,EEPROM写操作,使用内部RC的AD,WDT,外部端口一些中断等.

网友A:
不光是pic这样

在SLEEP时,不光是pic这样。
很多的单片机,arm都是这样。

只不过,没想到可以这么理解DC

网友B:
是的,绝大多数单片机都标明最小时钟频率可以低至0

之所以特别标明DC这个参数,我个人估计早期的一些微控制器时钟可能采用交流耦合,这样的情况就不能做到DC了

网友C:
DC是有含义的。

因为单片机的功耗来源于时钟驱动。DC的含义就是可以通过时钟停振的方式来降低功耗,效果与休眠相似。几乎任何单片机的时钟参数都会这样写。

网友D:
当然包括DC

DC就是说  clock==0Hz
CPU不再运转了,所有的状态都被保持着,直到clock来了再继续运转

网友E:
长见识了

之前只是知道可以用0~20MHz的晶振,但还是不知道那个DC~20Mhz的描述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应该是相对与不支持静态时钟设计的MCU的,

应该是相对与不支持静态时钟设计的MCU的,不支持的时钟太慢了会“忘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