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写内部E2PROM时必须关闭全局中断吗?

楼主(2008-03-28):
看到<<PIC单片机原理>>书上说,些内部E2PROM时关闭全局中断,
我单片机串口不定时地接收数据,所以接收用的中断,程序还要写E2PROM,如果写E2PROM必须要关闭中断,那接收可能会不正常.是必须要关闭吗?

楼主:
还一问题

我要在E2PROM预存一参数表.这些数值怎样烧进去?我用的润飞2148编程器,没有写单片机内部E2PROM的选项,是否就是应用编程器烧写进去?
(不是程序中的写E2PROM)

楼主:
第二个问题知道了.编程器中有专门烧写内部E2P的选项.

网友A:
发送指令序列时关中断

网友B:
简单示例

网友C:
GIE关闭之前最好先保存GIE的状态,用完之后恢复

不要轻易的GIE=1,否则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问题

网友B:
LS,GIE=1有什么问题?

网友D:
GIE本来没开,这下你自己开了,不是找事嘛

有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开GIE

楼主:
我的主机接收数据是不定时的.

主机随即都处于接收状态.所以我的总中断和接收中断一直打开,我不想关闭接收中断.
如果我不关总中断和接收中断,那么写E2PROM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E:
我说两句~呵呵

我刚看了看书,在写的时候确实要关闭中断(全局),但读的时候不用关。
其实你的顾虑有些多了,书上说写EE最长也就8us,PIC的接收模块能一次接2个字节呢,足够你写一个数了。你就放心的写吧。
还有不要用877A了,用887吧,便宜~~呵呵o(∩_∩)o...

网友D:
楼上大意不错.

写EE的整个过程大概在5mS左右,但在写EE的操作中,需要关闭中断的过程也就几个微妙,就是写0X55和0XAA到EECON2,之后启动写操作那一段,串口此时最多传送一位,所以不会错过你的串口中断.
另外877A便宜一些,楼上说反了.

网友B:
我还以为GIE=1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

呵呵,系统调度器的定时中断必须是始终打开的,所以,对于我来说,GIE=0在写EE的时候短暂关掉后必须马上打开,否则倒真有问题了~~

呵呵,如果不是为了写EEPROM,在发生中断之外,GIE永远都是等于1的~~

网友F:
我没关哦

我一般都不关的
写完了读,比较一下,不对再写,如此循环
没发现啥问题,中断很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