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ICC直接挂接在MPLAB-IDE里面啊?

楼主(2008-04-11):
我在网上下载安装了MPLAB-IDE7.51和PICC8.01PL3
两个都装了以后,我打开MPLAB-IDE,但是选择set language Tool location
但是没有HI-TECHPICC TOOLSUITE 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侠指导
初次用PIC系列单片机~

网友A:
首先安装PICC,然后

1:

网友A:
上不了图?

网友B(2012-10-19):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B:
我也出现了楼主说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两个程序要都安装在一个硬盘里  而且路径不要有中文

网友D:
菜单project->select language toolsuite